9800GT假卡挡2B,有偿求助

楼主(2011-08-18):
分不多只有100分,有实际帮助的加分。
二张9800GT假卡,是7600GT被人刷成了9800.现在故障现象是,插在主板上挡2b,显示器绿灯亮,有光栅。但没图像。刷了几个7600GT的bios,成功。开机后还是一样,挡2B。各电压,阻值都正常。请各位有经验的同行给些意见,灌水的请绕道,谢谢

网友:
绿灯。行场正常。更换GPU或者重植试试。
核心边上的供电都测了?

网友:
回老大,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每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刷个BIOS看看的

网友:
多谢,我在多刷几个bios看看,不行明天重焊

网友:
刷了10多个7600的bios还是不行,把核心重焊了一次也不行,看来是主核心坏了,懒得搞了

网友:
2B 除了GPU本身 BIOS 还有后面的小电感 电阻不良或掉件都能引起  同时2张都是相同故障 有换过主板测试吗

网友:
2b应该是在读bios了吧,应该查bios的工作条件了吧

网友:
看诊断卡上的irdy和frame灯有没闪过

网友:
BIOS应该不对``或GPU不良```

网友A:
换DVI接口看看,BIOS如果换了很多个还是不行的话建议加焊核心,我弄过几个卡也是这样 子,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DVI接口看看,BIOS如果换了很多个还是不行的话建议加焊核心,我弄过几个卡也是这样 子,加焊一下就好了。

运气没你好啊,加焊了二次都不行。应该说经过了几个月的练习,焊爆了很多卡后,对火候掌握得有7,8成了吧。等会再看看有没有掉件,实在不行就扔掉

网友:
换新的BIOS刷过了没有??? 问题就出在BIOS和GPU身上

网友:
如果没有换新BIOS刷的话  建议你换个新BIOS刷,这问题就出现在BIOS和核心身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好几个当2b啊!!然后仔细看看gpu后面啊!!有电感掉了啊!!换上就好了啊!!好几片修好了啊!!哈哈。。。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网友:
这种假的卡GPU坏的比较多

网友:
测晶振是否有27兆,时钟不正常会挡2b

网友:
先焊开rgb下拉电阻,可能有两组,一组75欧,一组150欧,对地打阻值,无穷大可能是核心虚焊,阻值不一致可能核心损坏,没问题再加焊gpu,再不行,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