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8):
回头看看在基地实习快办个月了, 我是七月份毕业学业段福鹏,
这整天的座桥 显卡 枯燥死了
今天前台拿来快主板
主板是广达代工
板号是DATE1MMB8EO

这个板子拿到手里一看哇塞整快主板 进水严重。就连三极管上的引脚都有锈迹,先别看了 赶紧刷吧  一顿刷呀 刷的满屋子里都是洗板水的问道 终于刷完了  现在可以加电测试了,电力表上现实0.00我一看原来是没有待机,我就习惯的按下开机键,电流表飞快的就跳到了0.23然后就掉点了  然后还能触发,量了下待机正常   为什么会掉电呢 ?我在想 喜哥上课的时候讲过广达有个HWPG信号会引起掉电呢 。我就翻开了图纸摘到了这个信号!
测量这个HWPG这个信号只有0.7左右心想问题就在这里了 肯定是那个电压没出来导致PG信号没出来拉低了HWPG信号当时费了我半天的时间啊测量这些信号  因为他是上电2秒左右就掉电 挨个测量 测量完了都正常啊 但是为什么HWPG是低电平呢!难道是被EC给拉低了 还是HWPG的上拉电压没有 我测量R88的供电端也是0.7v嘿嘿原来是没有 上拉电压呀! 我就顺这图纸跑到了
PQ518这个待机电压转换电路 测量场管的D级是3.3V电压 测量G级是1.几伏的电压正常应该是G级是10多V的电压才能驱动这个场管的导通 查下MAIND的信号是由 这里转换过来的 这个电路的意义就是将MAIND这个信号转换成15V的电压 来驱动后面的场管合电路工作的 测量PR99的电阻一端应该有个15的电压 当我测量的时候竟然没有,心想这下子问题大了 15v的升压电路出问题了 找到升压电路
测量PD8的1脚居然有15v的电压怎么PR99的电阻没有电压呢  难道是中间断线了 我用烙铁把PR99焊下来的时候(本人的焊工技术不咋的)发现了竟然电阻的的焊盘少了一个!电阻的另一端焊点也没有了  肯定是进水严重腐蚀了吧  到料板子上摘了一个1M的电阻 又在PD8的1脚飞了一根很粗的线
用热熔胶固定住
加电测试 东芝的LOGO出来了! 由于只要主板  没有显示器 这能接外接了 演讲到此结束 有好的案例我还会给大家分享的 呵呵!

网友:
仔细看过感谢分享!!!!

网友:
HWPG这个信号是不是所有电源好信号,是送往EC的吗?还请楼主详解,谢谢!!!!

{:soso__14097581136033325959_1:}

网友A:
就是所以电源号信号经过二极管与门么产生出HWPG信号送给EC的告诉EC系统电源Ok  EC发出pwROK信号给南北桥!

网友(点评):
下一步是不是就要产生CPU 核心, 和PG,和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所以电源号信号经过二极管与门么产生出HWPG信号送给EC的告诉EC系统电源Ok  EC发出pwROK信号给南北桥! ...

嗯 是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和VRMPWRGD

网友:
这表明了 时序的重要性,强调强调!!!!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LZ 一样的问题  也是 升压那里 出的问题

网友:
很给力啊,顶一个

网友:
看来基地讲解的很祥细啊!有时间过去学学!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B:
不知楼主去基地前的电子基础到了什么程度啊,小弟我也想去基地学笔记本,以前是修台机的,不知道能不能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去基地前的电子基础到了什么程度啊,小弟我也想去基地学笔记本,以前是修台机的,不知道能不能学会 ...

呵呵 以前我老爸爸就是修家电的 我从小就研究这东西 呵呵   只要你努力就会不错的!

网友:
基地真的出高手

网友(2011-09-18):
很给力 从中又学到了新东西了 呵呵 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这篇贴子真好,条理清晰,图片大小正好,请问楼主一个问题怎样看出来是广达代工的呢?“DATE”是广达的代号吗?

网友:
维修还真得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好的东西就要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