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不能使用讯雷?

楼主(2011-08-18):
今天做个sony本子,客户说要WIN7,结果做完了发现没有32位的驱动,没办法做了个64位的,一切都安装正常,结果在下载时候出现问题,讯雷(官网下的最新版本)打死也不出来,永远是IE自带的保存,难道是因为讯雷不支持64位WIN7?

网友:
后来百度了一下,说是64位WIN7里只能用它的32位的IE才能用讯雷,试了下,好使了,悲剧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yzz163 -3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用过64的WIN7没遇过这情况

网友:
还没试过用64位的。。。学习到了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可可

网友:
64位WIN7里只能用它的32位的IE才能用讯雷,楼主用的应该是盗版的WIN7.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有些东芝的也会这样。要是正版的就不会了。

网友:
学习了 我用的是32位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用啊。。。。。。。。

网友:
还有这回事,见识了

网友:
在WIN 7 64位IE里,迅雷不能关联。只能手动复制下载地址再打开迅雷来建立新下载任务的方法下载。

或者是切换到32位IE下,迅雷就能关联下载了。

与盗版无关。我用的是原版,也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装过64位的WIN7,总觉得兼容性太差了

网友:
迅雷这些软件跟不上微软的脚步

网友:
还是32位的好用

网友:
都各有利弊吧,

网友:
64的兼容不好

网友:
可以用我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
64本来兼容性比较差,打死我也不给人家装64的

网友:
学习。。。。。。没感觉我64位的也没出过这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