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开机上电电流跑1.34,显示屏不显示

楼主(2011-08-18):
海尔开机上电电流跑到1.34,但是就是不显示,求思路

网友(点评):
海尔那个型号,W66吗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产家代工不同  芯片组不同   CPU不同   电流跑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啊  就这么潦草的说一下 谁能帮得到你啊

支持

网友:
要是W66的话,右边那两个指示灯亮了后再灭的话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同意2楼,尽量说仔细点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基本上OK

网友:
是显卡  我修过一台海尔的

网友:
现在的人,多打几个字都不愿意,我还是拿分走人?

网友:
显卡占多数   可以吹下试试

网友:
显卡都做过了,还是不行,型号是海尔T621的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集成的一般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修显卡不行就刷个BIOS吧

网友:
是集成的,不是独显,是BIOS么?

网友:
BIOS有可能,但很小,内存过没过都不说明白,让人怎么帮你?同时这个显卡也不会出现虚焊的问题,只有坏

网友:
楼主惜字如金啊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很明显   显卡

网友:
打波,电流再加上诊断卡确定故障点后再动手

网友:
诊断卡确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