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通电黄灯常亮,面板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1-08-18):
acer AL1916W 通电黄灯常亮,面板按键无反应,屏无任何反应 测量稳压芯片 ZCPn 没有1.8V 怀疑ZCPn 存在问题 手上没有代换元件 用4007整流二极管串联在 2.5V和1.8V的引脚上4007整流二极管 可以压降0.7V (2.5V-0.7V=1.8V) 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是图像处理芯片的内核供电 用一个PNP三极管代也行

网友:
我现在没弄明白 ZCPn  是三极管 还是稳压芯片 看电路板上写着Q 应该是三极管 没有查到 就查到每个脚的输出电压

网友:
用2907可以替换

网友:
ZCP 是三极管 主要是输入3.3v 输出 1.8v,改动一下可用1117-1.8代替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1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