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白屏

楼主(2011-08-18):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个v3000的本子,哈哈地球人都知道是显卡问题,同意修,做BGA我自认没问题,可是悲剧来啦,裸版能点亮,我很高兴嘛留的装机,可是不想看到的一幕来啦,电流一路飙升进系统刷的一下掉电,我以为我没有装好,从来,故障依旧我仔细一看电流竟达到3.20安,如此的电流我还头一见到为什么机器会这么烫难道我风扇没装好还是有别的原因,我依稀没有思路啦,求各位大虾帮帮我,是不是显卡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在线急求,,,

网友:
你有没有看是什么屏幕    那个排线有没有拆下来 在接 一下   今天我这里 有一天 一样的 屏幕是LG  白屏 我就把排线拆了一下 接上去 ok了

网友:
看一下排线借口那,修过一个是显卡发的信号在排线借口那边过不来的。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没装好,看看是不是散热或垫片之类的没装

网友:
电流也太高了吧 是不是那边 短路了??、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看下保险, 没问题再看显卡

网友:
看一下差分信号

网友:
白屏看下屏供电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