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8):
LCDDATA LCDCLK 问题,这俩个信号怎么检测屏的,有的机器不插屏没有屏供电,插上屏后供电就有了,这 LCDDATA LCDCLK 俩个信号线,难道不需要屏供电,直接检测屏吗??谢谢高手指教
信号

网友:
有些机器 需要检测屏上码片 才能给屏幕供电 这是正常的

网友:
装不装屏都会有屏供电产生的。不过你不装屏,屏供电产生后测不到屏存在,就立刻关了屏供电了。只是这个时间很快,你没有测到电压起来就没有了。

网友:
你都注意到LCDDATA LCDCLK这两个信号了,却没注意到它们不是使用LCDVCC供电的,而是使用+3V来供电的。

网友:
信号线都是经过一个上拉电阻接个3.3V 5V之类的。

网友:
先通过这两个信号线检测屏,然后才决定是否开供电!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发出检测屏的参数。没屏也会发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