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超级恶心问题,难遇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这个机器是一个小的显卡板《lvds转换芯片》,转换芯片换了,北桥换了,屏线和屏都是好的,这个板子就是屏没有供电,高压板也没有开启信号,LCDSCLDATA  ,LCDCLK 为3.3V,没有波形,请问大家该查哪,谢谢大家指教!!!另外谁有这个机器显卡版图纸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没高压应该暗屏的,必要的话还是找个图纸查下

网友:
是不是要键盘切换一下?

网友:
LCDSCLDATA  ,LCDCLK虽然有电压 但请仔细测一下是不是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