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掉电、纯意外修复

楼主(2011-08-18):
三星R25掉电、在论坛求助无果!
最开始看3D肉X团、全屏模式掉电!确实是 !
处理散热!客户拿走第二天!来说还是一样

我测机还是一样,拆机,还是处理散热!装上掉电 掉的更厉害, 狂到,
有的时候直接按开关!0.02跳到0.7 有时候0.35
更晕了!

无招放在那里3天,准备退钱叫客户来取!开始在试下,狂倒更晕了,居然待机都木有了心都凉了

打开图纸,查 保护隔离电路!发现一个MOS管 D级19V G S只有2.2V !测量管子好的!确定板子无短路的!小心翼翼用镊子短接D S级,瞬间出现待机了,换了个MOS管子 过一会儿还是这样,狂倒。,找了条线 直接D S 相连 待机正常!测试了多次没问题

装机 看3D肉X团也不掉电了,客户那走半个月了没回来!

问下这也能导致掉电?原理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没有了待机估计也不好修出来!

网友:
应该是那个MOS管G极控制信号有漏电吧?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管试一下先。

网友:
像这种情况,第一要先换MOS管,  接下来就是检查G级控制线路了。

网友:
检查G级控制线路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估计是貌似管坏了    强拉电压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 让他自己产生比较好

网友:
怎么楼上的那么多人没注意楼主写的内容啊  管都说已经换了   还是那么多人说

网友:
掉电的东西任何元件不良都能引起的

网友:
貌似是个N沟道的管子, 最好上面家个保险电感, 别直接飞线,以免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