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蟑螂主板求救

楼主(2011-08-18):
前几天接了一个老客户送来的R60集显本本,来的时候没待机,心里想应该很好搞,这几天比较忙,直到前天才拆机,当主板拆出来的时候,D壳上躺了一只蟑螂,心想不能成了蟑螂窝了吧,然后整板找也没找到,放心了,然后把板子拿出来量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的短路,于是上电,结果正如开始测得一样没有待机,测主供电没有,于是直接飞线看看待机出来没,悲剧的是依然没待机,测22脚-SHDN没电压,测得上拉电阻R903的VCC3SW没有。悲剧从此开始,于是直接查看U61  撕开贴纸,直接吐了,全是蟑螂,很多地方已经被腐蚀的不成样子,有得电阻用镊子轻轻一碰就掉了,哎,然后用洗板水,洗刷刷,量U61工作条件,悲剧的是一样没主供电,还是先飞线解决,因为主供电的电阻已经被腐蚀的不成样子了,然后插电,待机有了。从此更悲剧的事情出现了,待机出来后,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满怀信心的插上键盘,插电,按开关,再按开关,没反应,还是没反应,哎,无待机变成不触发了,于是就开始查开关有无电压,正常3.3  ,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U23  H8芯片 ,MPWRG,南桥复位已经产生,H8应该工作了吧,我只是半瓶子醋,只是想当然的认为,然后南桥的复位 ,RTCVCC 3.3  ,主供电,主板ACIN也正常,都有,觉得南桥工作条件也差不多了吧,但是量SLP_S3 S5没有,是不是让H8拉低了呢,翘起芯片的那个脚也没电压,腐蚀比较严重的那个联想芯片已经换了,其他的原件该换的也换了,没思路了,现在求教各位大虾,给小弟个出路,跪求啊  附上图纸

网友:
这种板子容易出现断线的地方,特别是过孔

网友:
我这有一台 放几天就好,用几天就木有待机了!果断换班!

网友:
东芝芯片主供电  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