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附近场管巨烫,诊断卡跑n0!!CPU正常发热!

楼主(2011-08-18):
主板为华硕P4P800-VM,黄色的板子.478的CPU!上电诊断卡就显示n0,应该是CPU没工作.但是CPU能正常发热.且是好的.周围场馆巨烫!同时电感啸叫,就是有刺耳的声音 应该是电感叫的吧?...请大师们支招....

  谢谢谢谢!!!

网友:
过流了,检查芯片,检测过流设置脚。

网友:
芯片换什么呢?电源管理芯片吗?可是我不知道换哪一个啊  貌似有好几个呢  上面有什么字?有什么特征码?  3Q...

网友(2013-05-10):
我也遇到一个 机器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