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 暗屏维修 求助中 奇怪的高压板。。

楼主(2011-08-18):
如题
暗屏 换了一条高压板
主电压19V 控制电压 1.5V 调节暗度电压0.5V
如果4条全接上 亮几秒 然后就黑了
如果接19V 1.5V 地的话
就能亮 但是只要一拔适配器就又暗了  主电压变成12V
换高压板更离谱 直接又是 暗屏。。
什么问题来着? 我很怀疑 那个1。5V 是亮度调节 控制电压没出来。。。

补充内容 (2011-8-21 11:14):
自己挖的坑 自己埋
问题是 开关的3.3V 没有出来。 最开始我把 调节暗度的当成了开关3.3V  所以接电池的话 就暗屏
解决办法是 从开关飞了一条3.3V当高压板的3.3V OVER

网友:
就是调节亮度的 让我接了 开关
开关的3V没出来 我怒了 - - #
到底是这样给他 还是?真不爱拆。。。

网友:
自己挖的坑 自己埋
问题是 开关的3.3V 没有出来。 最开始我把 调节暗度的当成了开关3.3V  所以接电池的话 就暗屏
因为接电池 调节暗度的电压到不了3V
最终解决办法 是  把主电压 地线 调节暗度的 都正常接,然后从开关按键那飞了 一条3.3V的线 去当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最终的效果是 一按开关 白屏一闪, 几秒后 正常。。不影响使用。

网友:
直接屏上面拉个电压做开启信号!

网友:
拉屏上的3.3v供电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