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后不用重装系统也能开机
抢楼 抢楼 查看抢中楼层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截止楼层:4  奖励楼层: 1,2

楼主(2011-08-19):
当我们换过新主板、RAID卡或者IDE卡之类的硬件之类的软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进入系统。这时我们不得不想到系统重装,其实,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非必然。只要你按照笔者在电脑维修中介绍的方法来做,也可以保证在更换主板等硬件之后仍能正常运作。
第一步:开始之前,最好使用Ghost制作一个Windows XP所在硬盘分区的镜像备份,以防万一出错,也可以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
第二步:打开机箱,将除显示卡以外的所有PCI插卡全部拔掉。
第三步:在Windows的“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将所有硬盘加速程序全部删除,包括Intel芯片组的IAA加速程序和VIA芯片组的IDE Tool。
第四步:然后,在“控制面板”中将主板芯片组的驱动程序卸载,但千万不要重新启动电脑。具体方法为:
(1)进入“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点击“IDE ATA/ATAPI Controllers”项目,它下面的第一个子项就是主板芯片组(图1)。

2)双击该主板芯片组名称,在随后出现的“属性”窗口的“驱动程序”页面中,点击“更新驱动程序”按钮(图2)。

(3)进入“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后,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点“下一步”按钮(图3)。

(5)在“显示兼容设备”窗口中选成“标准双通道PCI IDE控制器”,按照指示完成安装(图5)。

第五步:关机,但千万不要重新启动。然后将硬盘安装到新的主板上,插上显示卡后开机。如无意外,应该能正常启动并进入Windows XP。进入系统之后,再安装新主板芯片组的驱动程序即可。

网友:
这个没多大意义

网友:
还不如从做系统。

网友:
重做系统多快啊.也不用那么麻烦,匹配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