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 无法开机

楼主(2011-08-19):
今天收个开不了机的电脑,简单排查了一下,电源问题。我直接换个新的了事!
闲来无事把这块长城ATX-300P4-PFC 拆开看看,hec 300uf 200wv的电容鼓包了一个,不知道换了,可否会好
开不了机

网友:
200wv的电容鼓包了一个 大电容鼓包 均压电阻一般都开路。待机5V正常吗? 没有修待机电源 IC供电。

网友:
最好把大电容旁边两个上百K的电阻换了(均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