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竟然还有人用软驱

楼主(2011-08-19):
      干这行两年了,还第一次碰到啊,不知道怎么使用  师傅们帮帮忙啊,重新安系统后软驱就不能用了,图标也有就是打不开,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但是bios里那个 1.44的什么东西的 好像需要打开吧  个人建议  我是真不知道 呵呵

网友:
现在还能找到软盘吗..软盘有问题也打不开的

网友:
那个不打开系统里面是看不到的啊

网友:
看下磁盘是否损坏,有没有磁头读取动作,软驱数据线是否完好,重新拔插,我在2001年用的第一台电脑有用过软驱

网友:
软驱上有个LED灯,也是个数据信号灯,不读取软盘数据,此灯不应常亮。
软驱线两头是有正反的,插错了软驱LED灯常亮。
软盘有写保护的,要注意。
软驱的稳定性不高,有时第一次读盘正常,第二次就不正常,软盘重新装下。

网友:
这么多年了,软驱应该挂了,你放多少张盘都得报废

网友:
换跟软区线看看 这个线都很老了 拔插有可能造成损坏  或者你直接给他弄个用USB代替软区的小东西

网友:
6楼正解,一般都这些问题。我在做工业电脑很多都用软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