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闪屏

楼主(2011-08-19):
一联想本本,开机屏狂闪,有发红。图像显示正常,取了屏线全白屏不闪了!~
断高压条,,接屏线,屏也闪
外接显示器正常
请问这样的问题是屏线,屏电路,还有什么?

网友:
楼主看是不是LG的屏?如果是,就要换屏!!!

网友:
楼主换块屏试一下,一多半是屏坏了.

网友:
100%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