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砰的一声就断了是 那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电源砰的一声就断了是 那的问题,怎么修 ???

网友:
报告楼主,内部发生爆炸事故

网友:
查辅助电源部分或交流电部分短路所致

网友:
300V电路短路  查整流管  200V滤波电容  开关管。

网友A:
你们说的可是台式机的电源吗

网友:
查辅助电源部分或交流电部分

网友:
保险丝断了

网友:
保险不可能那么大声音,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吓了一跳。

网友:
检查下220进到开关变压器初级之间的电路 尤其注意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说的可是台式机的电源吗

只要是开关电源 电路原理大概都差不多的。

网友:
大电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