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P 19宽液晶白屏?

楼主(2011-08-19):
接到手里的时候通电白屏,刚开始以为是屏线的问题,拆开之后,插拔了下屏线还是白屏,然后量了下电压,屏上有5V电压,以为是驱动板坏了,然后换了个原来屏坏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一套,还是白屏,这是不是说明,是屏坏啦!哪位师傅知道给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故障就是保险烧了,你必须找出烧保险的原因。一般都是有电容短路,换了就好。其他造成白屏的故障就很难一两句话说得清楚了。

网友:
检查下屏接口那里的保险,多半是保险烧毁,维修安装不当造成短路;如果保险好着,在检查屏上的几个点的电压正常的话,你就可以歇歇了;当垃圾扔了。

网友:
查屏上电路吧..白屏的话.应该好修..屏应该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屏不一定坏了。。还是量下屏上的几组电压有没有。。

网友:
屏上的保险都是好的,我量过了,上面有5V,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