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D7576GS和ld7575PS代换 已解决

楼主(2011-08-19):
今天修个AOC22的液晶显示器 今天经过摸索打算亲身试一下 根据大家提供的电路图次故障终被解决   LD7576GS

其实就差到1脚上 LD7576GS 1脚是电容 换成LD7575PS 1脚就得接104K电阻 就可以100K的电阻

1 RT 100K电阻到地
2 COMP  通过电容滤波 到光藕 供电
3   CS    通过1 K电阻到 厂效应管 开关管的 S  S级接保险电阻到GND
4   GND
5 OUT    控制信号 通过60欧电阻和整流二极管反向接开关管的G 级、
6 VCC    持续供电 地的绕组 通过10欧的电阻 接整流二极管 电容滤波 直流电压
                                                                               6脚供电
7 NC  空脚
8  HV  启动电压 通过启动电阻给8脚启动电压LD7575PS 0欧电阻连接300V就可以
然后通过 3M电阻 反馈到 电源管理 3
光耦 有点的标记 斜对脚接地
如果改完后  电源电压跳变   把光藕加 47UF 25V电容
如果电压还跳 把持续供电的高压瓷片 换成有极性电容  470UF 25V 的或者加一个也可以

网友:
谢谢你啊。我变了一个104的电阻就好啦。呵呵 。

网友:
LZ问一下:
3 脚  CS    通过1 K电阻到 厂效应管 开关管的 S级  S级接保险电阻到GND地??

网友:
如果改完后  电源电压跳变   把光藕加 47UF 25V电容

如果电压还跳 把持续供电的高压瓷片 换成有极性电容  470UF 25V 的或者加一个也可以
                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5-03-17):
经过验证后,方正22显示器电源芯片LD7576GS用LD7575PS代换后,把电容用100k电阻代替即可使用,而且电压不跳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下就能省事了

网友:
楼主这是第一次代换这芯片吗,就遇到这么复杂的。一般都是改了第1脚所接的电阻就好了,还没遇到电压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