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视摇控器坏了

楼主(2011-08-19):
电视是创维25Ti9000,摇控器坏了,摇控器的芯片是sc73c0302-033h3kf0 用烙铁烙一下脚,芯片很热装上电池就可以用,过两天就不能用了。再烙一下又可以用了,但又只能用两天。没有没更好的法,还有就是原来可以在3米外摇控现在只能在电视接收器跟前才和,离远一点就不能用了。是怎么回事,望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离远一点就不能用了。看看遥控发射管还有电池电量有没有3V.

网友:
用万能遥控器试试。

网友:
晶振换过没有?

网友:
可能是芯片热稳定性差,换一个试试 ,不行就换遥控器

网友:
芯片或者电路板漏电或者击穿了吧?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一个遥控器就不用折腾了吧 不要在抹杀脑细胞。买个新的没几个钱.

网友:
实在修不好的话,找个创维通用的遥控器问题不就解决了嘛

网友:
把遥控器里面的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就是买个万能的就可以了。

网友:
红外线换掉  要不就是你加焊不够好

网友:
丢掉换一个新的

网友:
我来给你们说说平时我是怎么修要控器的 用照相机可以检测遥控发光没  那样可以判断是要控的问题否  2可以先把那遥控拆开 把线路板用橡皮擦干净 再不行可以量量发光管好的不  接下来量3极管  如果不行就是晶振和旁边的电容  如果还不行我就在换个三极管  估计哥们的是电容漏电 和三极管性能不良

网友:
应该查电容 晶振和发射电路 没几个元件 都换了要不好就是芯片坏了呗

网友(2011-09-23):
换前面的发射二极管远距离就可以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