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漏电问题

楼主(2011-08-19):
求高压漏电哪里一般容易漏电,老遇到这些问题换高压板,希望知道的大师说下哪里容易漏电,下次就不用换高压板了

网友:
高压  不会漏电吧    漏电的事灯管吧

网友:
漏电与灯管连线,还有高压变压器的,次级高压部分关系比较大.

网友:
一般是灯管两头漏电。

网友:
最多的是高压和灯管的接头的那个接口上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