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2W电源板疑难问题

楼主(2011-08-19):
FP92W电源板。带不起负载。1200P40 .开关管。光耦。431.。。0.22的电阻。电容都已经换完了。还没接屏和高压板。不接电压5V就正常。一接起就跳到4点几。就只带驱动板指示灯就是一亮即灭了(已确认驱动板是好的)!麻烦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具体什么电源管理芯片?建议查芯片辅助供电

网友:
看一下输出部分是否串联一个电感,若有,换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查下开关管跟续流二极管,有时候软击穿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