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1632和MAX1632A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1-08-19):
请问MAX1632和MAX1632A可以代换吗?

网友(点评):
这不用代换的,直接就是哦

网友:
可以的啊,大型号一样,一般可以找换.

网友:
放心换吧,可以的

网友:
可以  MAX1631  和MAX1632  就不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的,是一样的

网友:
把这两个芯片的PDF下过来。。。对比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可以换的放心吧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这两个pdf引脚定义一样,可以放心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通用的

网友:
可以的    我也有代换过

网友:
这位仁兄应该去学点理论再来修本本

网友:
LZ 放心代换  没问题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啊

网友:
放心换吧 我刚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