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CPU有没有工作

楼主(2011-08-19):
联想G460 版号为LA-5751P  REV:1.0

待机电流0.009正常,可触发到0.6 几秒后掉电   电流变为0.019  可重复触发
上电时量有1.5V内存供电,无CPU供电  但是CPU发烫     不上CPU触发后电流到0.22 掉电

我的疑问是CPU究竟有没有工作呢?

网友:
CPU  没有工作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因为没有CPU供电。但是它发烫啊,而且拿掉CPU电流只能到0.22 是有区别的

网友:
你看看CPU 工作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嘛

网友:
CPU没有供电-----发烫?请先确认,如果是那查下条件,换u

网友(点评):
是触发后,CPU无供电,CPU发烫 不是待机情况下哦

网友:
热和工作了是两回事。

网友(点评):
一语道破天机,这把好多经验主义一杆敲死了

网友:
有点邪门。还是好好量吧

网友:
CPU没有供电肯定不会工作。我遇到过一个东芝笔记本,也是CPU没有供电,但CPU有温度,不是烫。CPU供电芯片换了,该查的都查了,还是没有CPU供电,郁闷之极。准备收手不修了,想起北桥做过BGA,上面有焊膏,还是洗干净装上去还给客户吧。没想到奇迹出现了,洗干净通电看下,CPU供电竟然出来了。难道北桥会影响CPU供电?

网友(点评):
当时,CPU无供电G 和D有电压吗?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就是CPU 供电  不管CPU 烫还是什么 先修供电 电压出来了 自然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