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进不去!显示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1-08-19):
今天接了一台电脑,那都正常,就是提示发现不了硬盘!进BIOS也发现不了硬盘,用U盘启动,也有同样提示!请问这是主板坏了么?是南桥还是IO芯片坏了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你检查数据线,最好找根好的换上试试。不行的话,拆下CMOS电池,五分钟后再装上试试。

网友:
换根数据线看下,如果是sATA的还要看下接口是不是干净BIos是不是禁用了。

网友:
先换数据线,在换硬盘。或者直接把硬盘放在另一台电脑上式一下。就知道是硬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做芯片维修的吗,是的话,测下阻值先呀

网友:
清空CMOS设置,恢复成默认,不行再换根数据线。最后再检查南桥

网友:
这个先得排除问题是在板子上还是硬盘本身

网友:
兄弟  用排除法检查嘛 你这样问 很难说玩给你听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先放电试试,然后查电源线和数据线,再换块硬盘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了,主板的话从硬盘数据线接口查起。

网友:
硬盘坏了么  BIOS里接口禁用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主板还是硬盘问题啊,你这样怎么查问题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今天加焊南桥就好了!IO换了,还是一样,所以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个用排除法就好了。换个数据线。如果不行,在换个硬盘试试。实在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是这种情况,BIOS放电之后没用,接下来对桥进行补焊,好了(途中还认不到显卡,郁闷)

网友:
IDE接口是由SB直接控制的吧。一般不关IO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