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开机无显 电流在0.7左右 供电都有,但是上假负载 ,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1-08-19):
一台联想E43L的机器,开机无显  电流在0.7左右 供电都有,但是上假负载 ,开机就掉电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虚焊喽,烘啊

网友:
上假负载开机掉电是正常的  你测量 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谁有图纸啊,麻烦给个 集显的

网友:
好像是不过内存,北桥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