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板 没3.3V会怎么样?

楼主(2011-08-19):
按键板  没3.3V会怎么样?   不会不自动关机   我有块驱动板 别的都正常。

网友:
没3.3V 没有开机信号呀

网友A:
能说明白点不?新手不是很懂,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上图看嘛   如果是驱动板连高压板的话就是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咯

网友:
我说的是按键板  没有3.3V   2.2V只有  会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对不起 我通宵了看教程了眼睛花花的 么看仔细   你杀了我吧

网友B:
按键板  没3.3V的话会所有按键都不行。指示灯都不会亮。

网友:
要是把按键板拿掉     再点亮试试  看下自动关机不。 如果关机不是那儿的问题啊

网友:
我说的 是按键板   电压 只有2.2  不是没电压   可以开机                 用个10分钟  就自己灭了   我是不知道 关不关按键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板  没3.3V的话会所有按键都不行。指示灯都不会亮。

我说的 是按键板   电压 只有2.2  不是没电压   可以开机                 用个10分钟  就自己灭了   我是不知道 关不关按键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明白点不?新手不是很懂,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我说的 是按键板   电压 只有2.2  不是没电压   可以开机                 用个10分钟  就自己灭了   我是不知道 关不关按键电

网友:
这不用说了。肯定先换按键啦。电源板和驱动板上面有没有爆电容啊。我遇过的基本都是按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