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示屏遭雷击

楼主(2011-08-19):
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没任何反映。我只是新手,不太懂,打开里面看不出问题,插上电源试了一会发现Q901管温度很高,就找了一个换上。OK

不过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管子,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我是从别的电源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我也是小白  只知道Q是三极管   应该是个开关嘛

网友:
就换了个Q保险和桥都没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换了个它就好了,完全好了呀
别的都没问题的

网友:
保险给力啊,竟然没烧

网友:
无语,有那么巧的事儿

网友:
你运气好而已,我遇到的那个不是开关管、保险、电源芯片都烧的啊

网友:
郁闷   雷打的 一般就换限流电阻 开关管  电源IC

网友:
前天修一台联想遭雷击,IC损坏,光耦同时坏了

网友:
我修一台联想遭雷击  7575的芯片坏了

网友:
运气不赖啊   我遇到的一般都是 电源芯片 整流桥 保险 开关管

网友:
我一般都是叫人换,这样才能赚钱啊

网友:
呵呵,多学点是好的

网友:
有那么巧的事儿
那雷同情你

网友:
电源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烧了,换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