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10 I3笔记本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1-08-19):
东芝L510 I3的笔记本 刚刚拿来时适配器和电池都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会亮,拆机维修中发现公共点电压是5V-8V跳动,充电芯片型号是BQ24721C,电压到8V时能出3.3V待机电压,到5V时3.3V电压也没了,所以待机3.3V电压也在跳动,测量公共点没短路,把19V电压直接拉到公共点上,待机电压3.3V不会跳动了,但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电池没电了,只有9V左右,在其他机子上把电池充好电后装上,发现电池能开机,接上适配器充电芯片BQ24721C  2脚一直是18.8V,所以Q5001不会导通,11脚一直是0V,所以不会开机,而公共点的5-8V电压是从R6002和R6008过去的,我拆掉这2个电阻,公共点电压没了,在论坛上看看BQ24721C工作条件是这样:
BQ24721C工作原理:
12脚、VCC适配器供电:
3脚、ACN适配器电源检测 低
4脚、ACP适配器电源检测 高
5脚、 ACD适配器检测电压输入,应为高电平(适配器插入时)
11脚、VREF5.5V基准电压
32脚、 PVCC芯片供电
2脚、 ACORRV# 适配器放电的管理制级
当适配器插入时,BQ24721的12.3.4.32脚都为适配器的电压,5脚应为5.5V以下的高电平,一般2点几伏,11脚应有5V的基准电压
以上条件满足,第2脚就应输出低电平让适配器放电

可现在我看条件基本都满足了,可2脚还是不能输出低电平

付上载图,请师傅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我用的就是自己的可调电源,谢谢红警,装上电池后再插适配器,也是能开机,但用的是电池的电,可调电源没有电流反应。也不会充电。忘记说了,充电芯片都换了3个了,都是一样的现象。

突然冒出一句HJ,打广告吧?

网友:
师傅再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楼主把主把这图纸传上来啊

网友:
重点量一下mos管

网友:
东芝 L510 已经修好,今天接到一台东芝A100的机子,是2修机,不知道哪里弄的,拍个照片上来,隔离保护电路烧掉,修好后测量充电芯片的各个引脚的电压,发现正常时28脚应该有个5V电压输出,而故障机子是没有这5V电压输出,测量发现28脚对地一个电容C6020短路,更换后故障排除修复。往往是找到故障后想想前面走的弯路是多么的不应该。

网友(点评):
厉害,烧成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点评):
修好了,还是改到一楼声明一下吧!

网友:
如下所示,当时红圈是不也不来电哦

网友:
看到有些不是很明白  不过 LZ 还是修出来  还是很棒的

网友:
楼主能说下怎么修好的吗?我也接了一台一样故障的,换了3个电源IC还是一样,周边零件,MOS管没有短路,就是没有5V.3V

网友:
这机子正常时的待机电压只有3.3V,没有5V,按开机键才出5V的,你指的电源IC是哪个芯片?

网友:
其实知道了很简单,我的这机子原始故障其实就是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不充电,拿来时因为电池的电被客户用光了,所以接机时电池、适配器都不开机,后来检测出充电芯片BQ24721C第28脚的一个电容对地短路,导致28脚REGN信号没法送到底31脚了,所以不出第11脚VREF5信号。导致适配器不开机也不对电池充电。我是在修后送来烧掉的那台东芝A100时测量到的,因为这2个机子的充电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A:
充电芯片:BQ24721C待机时的正确电压,如图:

网友(2011-09-24):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BQ24721C待机时的正确电压,如图:

感谢楼主的这张图片  因为我也是修这机器  是不触发的  就是不知道17#Iout待机有没有电压

网友:
现在设计的公共点电压都跟充电IC搞在一起了

网友(2019-02-12):
主板烧成那样了。。。。。。 。。。

网友:
这2011年的帖子不知道怎么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