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长寿将军ATX-3008-SP电源电路板上面的一个IC型号

楼主(2011-08-19):
我的电源是 长城长寿将军ATX-3008-SP 这个型号的,拆开发现一个IC都炸坏了,看不到是什么型号的了。IC位置是:IC101 ,这个IC101的字样是标在IC下面的,把IC焊下来才能看得到IC101的字样。这个IC附近有2个 C9  C10的小电容。请手里有这个型号的电源的师傅们告诉我一个这个IC的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把IC图描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C图描出来看看。

网友:
是一个7脚的IC  ,第三张图片上面标的是FT-EEL19-005 上面就是插IC的位置,第四张图片右边那个标的是QT-EEL16-016.

网友:
IC上面我只能看到第一个字母 和最后面的一个数字:以P 字母开头的   以数字 6  结尾的,IC的右下角还有个 字母G结尾的。

网友B:
版主 ,救救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救救我吧。

是描IC电路图出来。大家才能帮你(就是对作电路板画电路图)

网友:
那你只有上官网看看了,对了兄弟,就算你找到型号也别盲目地往上堆,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他炸的

网友C:
应该是这个吧,我在长城电源上碰到过,它炸飞的.
坛里有相关的帖子,搜下吧

长城一般是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个吧,我在长城电源上碰到过,它炸飞的.
坛里有相关的帖子,搜下吧

就是这个型号,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