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N440A 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1-08-19):
  故障: 不触发, 测试按键有3.3V ,EC WPC8763LDG  104脚3.3V    102  /19 脚也均为3.3V ,95脚到开机排针有3.3V 跳变, 以下不知如何下手,因为这个特殊,所以没有用稳压电源测试,接头不一样,容易烧EC ,先前就是插上烧了EC ,后来换了一个,但是不触发,求思路, 图纸,版号:06234-1 A-note  2.0 M/B  .不知哪个是待机芯片,TPS51116是给内存供电的,ISL6255 是电池充电,其他用排除发法,没有看到哪个是系统芯片,

网友:
ACIN 什么开机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主要这个没有图纸啊, 不知在按下开机键后,系统供电是否有电压

网友:
EC 晶振有压差啊
请问这个用什么电源接头可以啊,测试不烧EC ,我测试适配器是20V 插上后,中间针为3.3V ,而稳压电源插头中间针输出是19V ,不少EC 才怪呢,所以没有在使用稳压电源,直接用适配器的电压,测试的供电

网友:
谁有这个EC 的PDF ,请问这个EC 芯片的93脚是不是AC IN     送来的电压。

网友:
短路有没有查,,你还有很多开机必须的信号都还没查呢

网友:
我测试没有短路的地方,    8367 是不是工作条件,19.46.76.88.115 为VCC ,第一个条件。 具备时钟,就应当处于待机状态,当按下开机键,信号到大95脚,形成跳变后,同时EC 也给南桥发出了一下信号,当一切就续后,南桥返回来一个好信号,然后8367 发出给芯片需要的EN 信号,然后实习开机过程,当然  其中细节 很多,只是大体流程是不是这样,我下载了一个PDF 笔记本的,看到了这个芯片,然后自己的分析,小弟是小白,还在学习中。 希望老师们,帮帮我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待机5V  3.3v 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啊

网友:
找个图纸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就是南桥条件的问题,3.3V 供电有,但是晶振没有电压,谁能说说南桥开机的具体条件,谢谢了。各位老师

网友:
大家用什么样的接头,可以不用烧EC 啊,

网友:
那个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