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1S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1-08-19):
  昨天有接到一台ASUS G1S的机器,开机到0.83左右掉电,测了一下,开机后其余电压都出来了,就CPU的电压没有出来,U的供电芯片是ISL6262,20PIN 19V,22PIN 5V,48PIN 3.3V,44脚VR_ON没有电压过来,测I/O的76脚也没有电压出来,这个I/O是IT8511,I/O的供电有了,不知道还要满足哪些条件才会发出VR_ON。。

网友:
76脚CPU_VRON电压不出来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的那脚撬起来,看是后面拉低还是IO没发出来。

网友:
芯片是ISL6262,脚翘不起来的

网友:
脚挑不起来.EC那脚总可以挑起来吧.EC挑不起来.EC和CPU供电芯片中间那个电阻可以拿掉吧.

网友(点评):
太直接了,还是小声点,别吓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