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 AMD 不触发

楼主(2011-08-19):
MCP已被上家加焊过。3.3V电压正常,WPC8763供电正常,95脚按下电源开关跳变正常,但119脚始终低电平 MV级。求助中。是MCP芯片损坏吗?

网友:
遇到过不出发的是单桥坏了。

网友:
这个三桥合一的桥  坏的比较多   如果可以 建议换掉 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MCP67的桥现在好象缺货 你那个直接吹吹就可以好了

网友:
这种芯片温度高了就坏了

网友:
这个桥最好是谨慎,本人遇到这种一般是加焊就能 好,然后再加上子铜片一般不会返修的。

网友(点评):
师兄问哈你们是保修好久喃?

网友:
EC接MCP的脚始终低电平是怎么回事呢? 论坛上有PW EC接PCIE WAKE可行吗?

网友:
CPU已经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先换EC 再换桥

网友:
EC 108脚是低电平,按论坛上说的接开机按钮输出,把按钮电压也拉低了。

网友:
先刷BIOS
再换EC
再换M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