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NV单桥的总线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1-08-19):
今天修了两块华硕的M2N68 ME的主板故障一样,不稳定。有时候总线供电不产生,MOS管的D极无电压,CPU供电正常。想知道此电压是怎么产生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桥供电和总线供电了,但此板没有

网友(点评):
哈哈。。那可以考虑下IT8282M了

网友:
总线供电由桥控制的,可参考下华硕k8n的设计。

网友A:
但我这块NV单桥,华硕M2N68做了桥一开始可以,但插内存就没有复位了,以后一直总线供电没有,我BGA做到了255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我这块NV单桥,华硕M2N68做了桥一开始可以,但插内存就没有复位了,以后一直总线供电没有,我BGA做到了 ...

这说明,桥还是没有做好。

网友C:
NV的总线开启是桥去开启的, 在没复位的时候你去测量测量D级应该是有电压
G级应该没有电压,顺着G跑线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V的总线开启是桥去开启的, 在没复位的时候你去测量测量D级应该是有电压
G级应该没有电压,顺着G跑线把。

但现在G极有高电平12V,D极是0V,跑线过去是三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桥还是没有做好。

做桥没有上电池时正常跑EE,插入内存后又没有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现在G极有高电平12V,D极是0V,跑线过去是三个MOS管

到底是三极管还是MOS管用万用表在线测下就可以准确识别了。把电路图画下来认真分析下它们之间的导通与截止关系。

网友:
昨晚参考了一下K8NV的时序,应该是有了VCORE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一个PG信号给桥,然后通过MOS管和放大器产生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三极管还是MOS管用万用表在线测下就可以准确识别了。把电路图画下来认真分析下它们之间的导通与截止 ...

现在正在查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发出PG信号给桥,电源管理芯片是DB-DB61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