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最后跑到C0电流小,帮忙看下

楼主(2011-08-19):
接到一台同方锋锐K42A的本本,主板是仁宝LA-4241P,故障是不显示,看电流从0.5~0.6~0.7~0.8~0.7~1.4~1.3~0.6诊断卡代码最后跑到C0,有时候会停在B0,请问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bios刷过,
该板子雷击过,网卡芯片坏了,但是已经拆掉了!

补充内容 (2011-8-21 01:32):
今天换了个北桥,代码最后还是在B0或是C0,但是从电流上来看的话已经到了1.4~1.3了,应该是到了该亮屏的时候了,可是电流又掉下来了!莫非是显卡????

补充内容 (2011-8-21 01:35):
南桥之前考虑到雷击了网卡,南桥可能受损,于是当时就把南桥给换了!

补充内容 (2011-8-23 11:29):
对了,忘了说了,在跑到C0的时候按下开机键能关机,感觉机器应该是启动开了,可能显卡没有工作,但是显卡也加焊了,且NV98的显卡不在显卡门中!

补充内容 (2011-8-23 12:03):
用手摸显卡,感觉有温度但不是很烫,显卡的温度明显不正常,记得这种显卡都在开机的几秒钟都很烫了!

网友:
从跑码来看内存是没过的。内存部分看看。还有就是雷劈机子插网线一般都会引起南桥不良。仅供参考。

网友:
代码出现了C1过了之后在77时电流最大(1.4)之后快速跳变几次最后定在了C0或是B0上,南桥之前换过了!

网友:
可能会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今天换了个北桥,代码最后还是在B0或是C0,

网友:
雷击的机子,可能都坏好多元件。再仔细查下吧

网友: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ec呢 !

网友(点评):
EC上午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最好先上个网卡再试

网友(点评):
网卡???有关系吗?

网友:
今天把显卡拿掉后还还是C0,有点儿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加焊过了,EC换过了、BIOS刷过了、南北桥也换过了、现在就查显卡没有换过了,郁闷啊!请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 外接看下能不能亮, 量DISP_ON 信号! LCDVCC , 显卡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A:
我感觉显卡应该是没有工作,因为电流比较小,开到最后才0.9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显卡应该是没有工作,因为电流比较小,开到最后才0.9A,

那你重新植株下显卡! 我也觉得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重新植株下显卡! 我也觉得显卡可能性很大!

刚刚重植了,故障依旧,看来有可能是显卡芯片挂了,决定定块显卡试试了!谢谢你的热心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重植了,故障依旧,看来有可能是显卡芯片挂了,决定定块显卡试试了!谢谢你的热心回帖!

修好了 告诉我下哦!!

网友(点评):
好的,一定!

网友C:
换一个显卡吧,屏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显卡吧,屏有没有问题啊

是决定换显卡了,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现在最起码的电流都没有达到,还不到怀疑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显卡吧,屏有没有问题啊

电流不准确,如果方便可以测一下

网友:
放了几天,今天想拿出来看看,可是电流只有0.45A,不上CPU也有0.4A,但是CPU有供电0.9v,1.2v、1.8V、0.9v、+3vs、+5vs都有,没有发现那个电压没有啊!时钟芯片也有时钟发出……

网友:
楼主知道答案后希望能告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