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绕过路由器访问猫

楼主(2011-08-19):
电脑接在路由器上,怎样访问猫。

网友:
一般的猫是访问不到的,因为一半的猫没有管理功能。

网友:
每个猫直接接电脑输入192.168.1.1都能访问啊

网友:
楼主对你怎么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绕开吗?不太了解。

网友:
有些猫是可以打开的,不过绕过路由访问猫只能看那个猫设的IP了.如果是常用的路由IP的话好像只会进路由不会进猫.可能把路由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次知道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领教了 楼主你太好人了

网友:
关了路由器的路由功能,输入192.168.1.1还是访问了路由器啊.

网友:
把路由的IP改了,再输入192.168.1.1就进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