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教你如何制作 Ghost 万能 Win XP 映像文件

楼主(2011-08-19):
重装系统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首先得端坐在电脑桌前老老实实地回答windows安装程序提出的问题,安装好了呢,也不能闲着,还得安装驱动程序、应用程序……粗略佑计,没有半天拿不下来!可能有朋友会说,用Ghost,既快又方便,不出五分钟,系统就恢复了,不过那只是本机备份,如果拿到别人的机器上去恢复,肯定会“水土不服”,道理很简单:硬件、系统、网络的配置不可能都千篇一律……不过看完本文以后,你就可以轻松打造出一把万能钥匙了,随便什么机器,都可以轻松采用Ghost恢复安装的方法,10多分钟就能搞Windows XP的安装!

  一、做好准备工作

  安装好Windows XP并且利用Windows Update升级最新的系统补丁(包括service Pack l和其他最新的Hot fix)。同时安装好所需的应用程序,不过不要贪多,因为将应用程序安装在 C 盘里并不是值得推荐的做法,同时会造成Ghost映像文件的容量过大。

  二、为Windows XP减肥

  不管是否需要将最后产生的Ghost映像文件刻录到光盘上,都应该对Windows XP进行减肥,以尽可能地减小Ghost映像文件的容量。可以删减的主要项目如下:

  1.系统文件保护缓存

  它位于C:\WINDOWS\System32\Dllcache目录下,我们只需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运行“sfe . exe/purgecache”即可将它删除。

  2.清空页面文件

  在“我的电脑”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在打开的“系统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高级”选项卡,单击“性能”下的“设置”按钮,在打开的“性能选项”对话框中选择“高级”选项卡,再单击右下角的“更改”按钮,打开“虚拟内存”对话框。默认情况下虚拟内存文件保存在Windows XP的安装目录下,我们只需选择下面的“无分页文件”选项,再单击“设置”按钮即可。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虚拟内存文件即被删除。注意做好硬盘映像文件后,再重设虚拟内存。

  3.关闭系统还原功能

  在打开的“系统属性”对话框中选择“系统还原”选项卡,选中“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前的复选框即可。

  4.其他方法

  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如删除帮助文档、删除不需要的输人法、字体文件等常规“减肥”方法来进一步减小Windows XP所在分区的大小。

  三、对驱动程序做手术

  由于我们要制作的是一个万能的Windows XP Ghost文件,目标计算机上的硬件配置和当前计算机的配置肯定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要将当前计算机上的设备驱动程序删除。

  1. 删除普通驱动程序

  ① 在“运行”对话框里输人“devmgrnt.rnsc”并回车,打开“设备管理器”控制台窗口。

  ② 找到网络适配器,鼠标右键单击其下的网卡设备名称,在弹出菜单上单击“卸载”菜单项。

  ③ 再用类似的方法卸载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视频游戏控制器、显卡、声卡等设备驱动程序。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系统提示需要重新启动,一定不要重启机器,以免系统自作主张,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2. 更新ACPI属性

  然后我们要把计算机的ACPI属性更改为Standard PC,这是因为如果目标计算机中有不同类型的ACPI,则新克隆的目标计算机就无法实现电脑软关机,并且可能会在第一次启动后崩溃!更改步骤如下:

  ① 在设备管理器控制台窗口用鼠标右键单击“计算机”→“ACPI Uniprocessor PC”,在弹出菜单上单击“更新驱动程序”菜单项;

  ② 在打开的“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里选中“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选项,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③ 在接下来的页面里选中“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选项,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④ 然后选择“Standsrd PC”选项,并根据屏幕提示一路Next, 只是最后提示是否重新启动时,一定不要重启!

  3. 更新IDE控制器属性

  对设备驱动程序的最后一步手术是更改IDE ATA / ATAPI 控制器。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知道,不同的主板,例如Intel、Nforce 2、VIA等主板,其IDE ATA / ATAPI控制器的驱动程序有很大的差别,根本无法通用!

  ① 在设备管理器控制台窗口用鼠标右键单击IDE ATA / ATAPI控制器、Intel (r) 82371 AB / EB Bus Master IDE Controller,在弹出菜单上单击“更新驱动程序”菜单项;

  ② 在打开的“硬件更新向导”对话框里选中“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选项,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③ 在接下来的页面里选中“不要搜索,我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选项,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④ 然后选择“标准的双通道PCI IDE控制器”选项,并根据屏幕提示一路Next,只是最后提示是否重新启动时,一定不要重启!

  四、准备主映像文件

  删除了“母机”上的驱动程序,还不能说已经马到成功。这是因为每一台计算机都有一个惟一的安全标识符(SID: security identifier),如果直接把磁盘映像复制到其他计算机上,那么其他计算机都有会具有同样的SID,所以需要用Sysprep工具去除“母机”的SID,从而强迫目标计算机产生新的SID。

  1. 自动应答文件

  在目标计算机恢复克隆备份时,系统会开始一个Mini-Setup向导过程,该向导会提示我们输人特定的计算机变量,例如管理员密码、计算机名等等。但是由于在克隆备份里去除了驱动程序,所以在这个阶段无法使用键盘、鼠标进行交互。不过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自动安装应答文件,让这个应答文件自动回复安装程序提出的问题。

  ① 把Windows XP安装光盘插人光驱,将\SUPPORT\TOOLS\目录下的DEPLOY.CAB文件释放到C:\Sysprep目录;

  ② 然后运行其中的setupmgr.exe文件,在出现选择安装类型界面中选择“Sysprep安装”选项;

  ③ 根据屏幕提示填入必要的信息,一直单击“Next”按钮,直至最后进人保存配置文件的对话框,一定要确保最后的安装脚本路径是C:\Sysprep\sysprep.inf。

  2.重新封装

  现在可以利用Sysprep工具去除“母机”的SID,很简单:运行C:\Sysprep目录下的Sysprep.exe程序,然后在打开的窗口中单击“重新封装”按钮。接下来会提示下一次启动时将重新生成SID,单击“确定”按钮,稍等片刻,计算机将会自动关闭。

  五、克隆主映像文件

  计算机关闭之后,我们就可以用Ghost 2003启动盘引导计算机,然后依次单击“Local→Partition→To Image”命令,指定源分区为C盘,再设置Ghost映像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开始备份。备份结束后,我们就拥有了一个万能的Windows XP映像文件!

喜欢的帮着顶啊

网友:
嘻嘻,最近刚刚研究的,成功了,希望大家也努力啊

网友:
你能把那个镜像发过来吗?谢谢

网友:
哪个?你说的是哪个镜像文件?

网友:
什么感觉是个纯净版啊!

网友(2011-11-08):
好啊,哪天 学会了也要加上自己的标记!  邪恶了。

网友:
这么多,楼主从哪搬出来的

网友:
没什么用吧。。。。最好发个详细的封装系统教程,有图片更好。。。。。

网友(2012-05-07):
看不懂是什么东东

网友:
看得头都大了

网友(2013-01-13):
楼主啊,你干嘛不写成个W的文档啊,在里面加点图片,那该多好啊,在发上来嘛

网友:
很久以前做过,现在搞虚拟桌面了,VMWARE里很方便可以部署,不用这么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