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9):
如果大家CPU核心非常烫 有什么方法解决啊?可显示
大家说下你平常修到 最近遇到好多烫的要死的。。。

网友(点评):
我上次修了个intel芯片组的也是电感很烫然后就自动关机了。后来换了个I/O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amd的吧。换U 就好。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可以加点硅胶啊 ,清下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TEL的饼哥  AMD 不上U也是那样..

我怎么看不明白你的意思呢。。。好象你的主板即能上INTEL的,也能上AMD的U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不明白你的意思呢。。。好象你的主板即能上INTEL的,也能上AMD的U一样~

不是 我是问主板在能显示的情况下CPU核心供电那一块 超烫..一般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vid检测不正常 或电源芯片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点硅胶啊 ,清下灰啊,

说的像没有说一样.下次再看见你这样说扣你分 能显示 硅胶 风扇都有 .供电管 电容 电感 都很烫

网友D:
用示波器测一下 上下管控的制极,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E:
我遇到好几块板都是供电管和电感那边很烫,但工作却都是正常的。华硕,技嘉的都见过。
所以说也许是设计上的原因吧。

网友F:
一般都是电流过大,不嫌麻烦就把管子和供电芯片一起换掉。我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测一下 上下管控的制极,看波形是否正常

这位大哥如果波形正常或者不正常又是那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电流过大,不嫌麻烦就把管子和供电芯片一起换掉。我都是这样修的

好了吗? 我换了主IC 其它没有换 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好几块板都是供电管和电感那边很烫,但工作却都是正常的。华硕,技嘉的都见过。
所以说也许是设计上 ...

是啊 我也遇到很多 但是没有搞 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电流过大,不嫌麻烦就把管子和供电芯片一起换掉。我都是这样修的

是什么板子?有没有带8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板子?有没有带8脚的?

都换完了还烫  郁闷

网友(点评):
晕了,这样的话桥不会发烫吗?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G:
你玩一天试试呗,玩一天什么都没事,那就是没事呢。或许是板子的缺陷呢也说不准呢,你要非得解决下这个问题,直接换块新的给客户。看看电感电容腿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H:
我也遇见过好多次此问题,但找不到问题的所在,最后只有换上好的风扇才能解决。

网友(点评):
管子为什么发烫 。电流过大。自己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见过好多次此问题,但找不到问题的所在,最后只有换上好的风扇才能解决。

和风扇没有关系吧  管子本身发烫 最近遇到很多却不能解决

网友:
换IO?不会吧 我最近遇到很多核心供电 很烫 四块INTEL的原装板子 都是CPU核心很烫  其它牌子的 核心也是很烫 也没有解决   有一块 显卡供电管 烫都没有搞好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玩一天试试呗,玩一天什么都没事,那就是没事呢。或许是板子的缺陷呢也说不准呢,你要非得解决下这个问题 ...

呢有这么简单的  想到的都换了 我只是想研究下这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换完了还烫 郁闷
桥肯定也烫啊 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遇到太多了 想不通什么回事 什么时候叫基地搞个专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认为是厂家的设计问题,还有,与原件的选用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