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2009怎么用不了了呢

楼主(2011-08-19):
安装完成后打开QQ时。显示版本太低请升级。这是怎么回事呀,请求帮助。

网友:
叫你升你就升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现在QQ2008的第一还能用    2009没试过

网友:
你点下升级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无厘头啊

网友:
在断网情况下运行QQ程序,然后再联网登陆,试试吧!

网友:
是要升级,2008是给低端用户群的

网友:
版本低就用不了啦!

网友:
现在都是版本低了不能用,我就是想用这个版本的弄下QQ都不行了

网友A:
腾讯已经把2009关闭了,必须升级到2010以上的版本

网友:
我电脑上2008和2011都装了,2008更简单些,好用

网友:
我这电脑也是,想用2008和200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腾讯已经把2009关闭了,必须升级到2010以上的版本

太可惜了。我还想用QQ2009呢

网友:
那就升级试试。

网友:
学习了

灌水

网友:
腾讯已经把2009关闭了,必须升级到2010以上的版本

叫你升级你就升级好了
哪个版本的不是一样用啊!!!

网友:
2009的是用不了 09的QQ有缺陷 腾讯封那这个版本

网友:
无厘头的问题  从网上找找看是没有绿色版的  看看是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