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从哪里发出来的?

楼主(2011-08-19):
请问 B+   从哪里发出来的?几V?

网友:
复制那个信号再去查找它的源头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还有个问题:怎么复制信号查它的源头啊?

网友:
不会查复制信号查他的源头的话你就从适配器的接口跑线吧

网友(点评):
汗 还把头跑掉了

网友:
B+电压就是公共点的电压,至于多少V要看你的机子是什么。 直接在PDF文档里输入B+然后按回车就是搜索了

搜索了10几个B+ 还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

网友:
找一下电池 适配器切换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B+电压就是公共点的电压,至于多少V要看你的机子是什么

网友:
楼主不是修本本的吧,不然连B+都不知道

网友:
铜牌维客不知道B+的出处,楼主愚人的吧

网友:
楼主你是在作弄人吧

网友:
提供的电路过于简单!

网友:
跑线路就好了,其实不难的

网友:
B+是公共点. 从适配器接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