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两个电容会烧芯片吗?

楼主(2011-08-19):
有一台客户送来的17寸液晶显示器,情况是开机后灯亮(绿灯)而不显示,如果没有接上主机信号,显示器有无信号输入提示,判断是电源板可能电容有问题,拆开后检查,有一个470UF 25V,一个150uf 25V有鼓包起来,刚开始找不到相对应的电容,就用1000UF 25V 代替470UF  ,用220UF 35V 代替150UF  25V代替,开机后有显示了,但是过几秒钟后又黑屏了,灯管一个一个的测试过都亮,后面怀疑电容差大,就又找了两个470UF 25V 代替1000UF 25V 和 220UF 35V,接上后电源板上即有一个芯片烧了起来,就是想问问大家,电容差不多会烧坏芯片吗?那第一次换的电容还要大怎么不烧呢?还是还有其它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点评):
高点是没事的,。。只要不比他本身的低就可以

网友:
后来检查不出哪里的问题,有淘宝买了一块对应的电源板回来装上正常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电容正负是接对了的

网友:
换上的电容肯定不会烧芯片,最大的可能是你焊接时有地方不小心滴锡短路了。

网友:
换上的电容是新的吗

网友:
可能是自己换的时候,工作台上有焊锡渣掉到板上去了。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这是细活得小心。。。!

网友:
自己更换的电容都是新的,电容应该是没有问题,量过正常。

网友:
我曾经换一个电容后把北桥给烧了,都是连锡惹的祸!!

网友:
肯定是不心把什么东西搞到电路上去或者背面绝缘没做好短路引起了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回这个帖。。
理论上电容的代换,是要相同UF的,赖压大点没有关系的,也不能太大!
像楼主这样代换电容,我很是吓了一小跳!
烧芯片的可能性是绝对有!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大点小点没大的影响,更不会烧了芯片!!!

网友:
1000uF/25V替代470uF/25V有点大了,220uF/35V替代150uF25V没问题,后来用2个470uF/25V替代原来的2个电容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一定是你焊接时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容焊的脚上 连起来了吧

网友:
可能是精密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觉的楼主换的电容和原来的差太多了。。。容量大了那么多

网友:
是不是 换电容的时候掉了陀锡上去啊        记得我修电源的时候  掉了陀锡上去  结果 炸了  吓了我一跳

网友(点评):
危险活啊

网友:
同型号不会烧 估计你在换的时候连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杨必是焊接时不小心某个地方被短路了。

网友:
烧芯片与换电容绝对没有关系,主要是5S没搞好!

网友:
运气不好也没办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以后修完东西的时候会更换小心了,用毛刷刷一遍才上电。

网友:
如果只是退耦滤波的电解电容,那肯定是不会烧IC的。

网友:
肯定是你换电容的时候短路了!以后试机子 给保险哪里接个灯泡灯泡亮一下灭了 说明正常 灯泡常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