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偶尔蓝屏,越来越频繁!最后一开机就蓝屏!

楼主(2011-08-19):
客户送来一台机器,说是偶尔蓝屏!本以为是系统的原因,重做系统后开始不蓝屏,后来越来越频繁!左后连做系统都蓝屏!电源是好的,内存是好的,硬盘是好的!显示器还偶尔出现花屏!请问这是北桥的问题么?
硬盘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 先排除内存。实在不行就是北桥

网友:
看看U的温度正常不?
温度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硬盘换过吗?
如果确定硬盘是好的
恭喜你 你可以换内存试试了
不排除内存不兼容哦!!

网友:
都换过了,南桥也会影响的啊

网友:
我怀疑爆电容了 应该很多

网友:
温度正常吗?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

网友:
先换个好主板上去测试啊,如果还有问题再换内存,用代换法,找到损坏的大件

网友:
换个位想,修的只想到硬件,驱动程序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先看下电容有没有爆的,然后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就是北桥的问题!加焊北桥失利!~后来换了一个一样的桥,一切OK!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些。建议用软件扫描内存。

网友:
大多数是内存与主板的兼容性不好造成的。
用的是独显还是集成显卡,花屏主要查显卡线路。

网友:
老机子内存问题的多

网友:
机子蓝屏的话一般先看蓝屏代码 一般来说老机子内存不兼容的情况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