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ldz se 开机不过内存,检测d4 求助 !!!

楼主(2011-08-19):
华硕 p5ldz se 开机不过内存,检测d4  求助 !!!
内存换了,cpu换了
故障依旧   不加内存报警,加了内存就跑到d4不动了,  供电都没问题请问办法,???

网友:
拆下COM芯片看下

网友:
拆了不行啊?你们别光阅读啊,倒是给个办法啊?

网友:
你这个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在945以上吧,首先排除是否上的是65NM以上的CPU,也不能太高,以及DDR800内存,然后测量,内存供电,,VREF,VTT,SPD,系统管理总线(测电压、以及打值),内存到北桥的值,电阻的好坏,刷BIOS。压南桥,最后换北桥。

网友:
有木有压过CPU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