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个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发上来共享一下

楼主(2011-08-19):
联想:LXH-GJ17L3

一、故障描述:不开机,并且指示灯不亮。
二、操作步骤如下:
1.首先想到的就是按键板的事,拆开后,测量按键板按键是否损坏漏电,按键板正常。
2.之后想到的就是电源板了,测量电源板12V的输入是否正常,测量正常。

3.接下来检查了下12V转5V之后到主控板电压,问题出来了,原来5V的电压值仅有1.6到1.8V。
4.于是便拔掉主控板,单测量电源板,5V输出正常。

5.会不会是高压的事儿?于是断开高压板的供电,依旧不正常,
6.接下来就怀疑主控板了,

但是用直流保护电源外加5V供电到主控板,能正常显示。
  开始纳闷儿了,到底是哪的事呢....

最后经仔细的观察后,发现电源板5V输出电感那块有点发黄,应该就是他了,

完虚焊之后加电测试正常,问题解决。。

虚焊就爱出现一些千奇百怪的怪现象,以后再遇上这样的可就要细心了......

网友(点评):
呵,楼主蛮细心,搞维修就要细心

网友:
顶啊   多多维修  多多实践。~~~~~~~    多多观察   细心点 认真点就好了

网友A:
看不到图,无图无真相。哈哈

网友:
AOC这种方案的电路,坏的90%就是:C5706,虚焊。偶尔高压变压器也会坏。只坏这三样。修得太多了。当然,按键更不用说了,AOC方案的CRT,LCD的按键都不耐用。

网友(点评):
我遇到一个17aoc/LCD的5706烧爆换了5707、大概10天左右又坏、又换、也是10天左右又坏、都换好几次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主要是细心点,耐心点。

网友:
顶楼上的  嘿嘿  讯维学员 好啊

jlhdcwl -2 已经有一个没有意义的回复了,怎么一个帖子.

网友:
这个实例非常好,学到东西了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只学到一点那就是对有些问题要细心

网友:
對啊 、我的粗心讓我挨了不少罵,我一在告誡自己要小心 哎這個壞習慣一定要改 要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入手 不然真改不了

网友:
自己没有修过这么麻烦的机子,都是简单的,现在碰到这种情况,下次碰到可以参考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
那个电感?没见到图啊,兄弟,标出来看一下

网友:
这个实例非常好,实得推广和学习!顶一下。

网友:
向楼主学习,向楼主致敬。学习学习了。可是楼主你怎么没有标出那个电感啊???????    不是很明确啊。

网友:
上次  这个显示器  高压坏了   改高压  改的我差点傻眼   驱动板5V   12V  都到驱动板 最后一量  他只要个5V   郁闷。。。。

网友:
再补充一下  这个显示器 比较垃圾建议大家 不要买。

网友:
学习中,好贴子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补充一下,发帖没有标明确,  仔细看电感的引脚处已经发黄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啊这种故障,算你运气好了,一般都会是供电主控坏的

网友:
没进来前,也知道是电感虚焊了。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真高手喽!

网友:
楼主很细心,有病的大部分都有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无图无真相。哈哈

有图的,只是没有明确的标出了而已,仔细看还是能看到发黄的部分的,另外给你补充一张

网友:
联想的液晶显示器问题太多了    通病也不少

网友:
技术不错哦.....学习了。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你的第四部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楼主谢谢你,对于我们初学者这真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网友B:
采用这种电路设计的,这个电感的故障几率很高,而且观察的时候不容易发现,有经验的会从电压和电阻测量来快速定位。
这个电感的正面会有黄腊固定,而这个电感发热量高,久而久之,熔化的腊就会从虚焊的缝隙中渗透过去,外表观察看不出来,要想耐用,就要把它拆下来仔细处理引脚和焊盘再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这种电路设计的,这个电感的故障几率很高,而且观察的时候不容易发现,有经验的会从电压和电阻测量来快 ...

恩恩,谢谢提醒,下次注意

网友:
恩,真的是心细,要是我看到这里眼睛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