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9):
那个大哥帮忙
把电容鼓起来的,显示器会出现哪些故障?帮忙总结下行不?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什么显示器啊!液晶电容鼓包亮下暗屏驱动板指示灯不亮等等很多,写下什么型号大家比较好帮你分析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列举越多的型号液晶显示器更好啊!希望高手能教教我们!

网友:
我遇到的主要的是:联想,海尔,方正

网友:
反正有故障时看到鼓包的电容就先换掉再说

网友:
电压高 温度高 一般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