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跑码故障求助

楼主(2011-08-19):
华硕P5SD2—TM/S 主板不跑码上诊断卡复位灯和IDRY灯一直闪,主板有两电容鼓包换后故障一直不变,测量各供电正常求助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IDRY灯一直闪... 表示BIOS有定址到.

BIOS 重刷看看.

网友:
上CPU假负载。测量PG电压为0.6V 复位电压为0.6V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几乎一样的 现在头都晕了

网友:
我也有块昂达的n61gt  没pg没复位。。刷bios。加焊过,一样 这样的昂达主板我遇到很多,基本一样情况。。哎

网友:
难道这是通病吗就没有能处理的高人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