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本地连接出现红叉,无法上网,重插路由开关或者网线即可上网,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1-08-19):
最近机房130台电脑无端出现这样的问题,关机后再开机,本地连接出现红叉,无发连接网络,网卡灯不亮,重新拔插路由电源线或者路由网线后即可上网,每次如此,求解决办法(PS:路由,网卡,网线均正常)
安装的系统是网恒科技的系统,他们做的是双系统,分为教学和娱乐,在两个系统重启切换的时候就会出现在上述问题,网恒的人说是主板的问题,(主板是捷波HA03-GT3)系统驱动已经重做了很多次,问题依旧,后来我们给机子单独装了一般的GHOST系统上网正常,但机房要求必须用网恒的双系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线求解```````

网友:
这样看应该是网恒的操作系统的问题了,找网恒的客服人员吧!

网友:
找他们要技术支持,看看网卡驱动能升级下不

网友:
个人认为网恒的问题

网友:
楼主在故障描述中已经得出的结论是网恒的问题了,很多小型路由器长期开启会出现死机的状况需要重启才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