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接触不良引起机子无限重启一例

楼主(2011-08-19):
今天遇到一块红霆845D主板,点亮显示器后设置CMOS或引导系统时会无限自动重启,查供电没有问题,然后想尝试用编程器重刷BIOS,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该主板原厂BIOS,于是下载了顶星845D的BIOS准备开刷,为保险起见,我不刷原芯片,而是另外找了一块同型号的BIOS芯片进行烧写,烧写完成了插入主板PLCC32座,加电测试故障依旧,我当时就想:看来不是BIOS问题,还是把原BIOS芯片插回去吧。没料到这次再加电就正常进系统了,关机再开试了多次都没事,进系统用了一个多小时也正常。
现在看来是BIOS芯片和PLCC插座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啊,还是把芯片直接焊死在主板上保险点

网友:
没碰到过 不过这下长了见识

网友:
这下长了见识。

网友(2012-04-12):
   哈哈  的确也是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给你建议,备份就可以了,还为以后留下资料。

网友:
楼主 细心呀 这样的毛病 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的bios都不用插座了,还是串行的,脚比较少

网友(2013-09-20):
我现在就遇到一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