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你在哪里,记最郁闷的一天

楼主(2011-08-19):
今天是最郁闷的一天,,一言难尽。
1,一台优派19宽屏,电路跟ACER1916这种是一样的,常见的问题就是换高压电源一体板就OK了。今天换了还是不行,确定灯管也有问题。就换灯管,奇美屏的灯管换得多,有时半天就要换几台,今天这个奇美屏是双屏线接口的,灯管也是一会儿就搞定了,换上去OK。开机测试着,一个午觉醒来,显示器怎么没亮,一开,灯闪一下就熄了。只有拆开,重装,换灯管,重装,这样反复搞了起码7,8次,还是不行。但是灯管在外面可以,装进去就不行了。有时刚装好可以用30多分钟,就出现闪一下就灭。原来换灯管我都不用热缩管的,直接用原来的橡胶套就可以了,经常看到网上有人说,灯管外面测OK,装上去就不行,我还心怀嘲讽,那怎么可能,肯定是哪里没焊好。没想到今天让我遇上了,为了对付它,今天后面几次全都用热缩管处理好,反正该注意的都注意了。始终不行。高压板换过。没招了??????
2,换个灯管搞了大半天,还没成功,简直是耻辱,事还没完,又碰上一个清华同方19宽屏的(是东芫石碣那边一个电子厂代工的)故障是花屏,就是屏线的问题,它是30针同面的屏线,而我只有30针异面的屏线,没办法,客户追得急,只有换驱动板,换乐华的四方形那种板,NT93A驱动板,接上5V,地,高压板开关信号,屏线,按键板。灯管又不亮,你说烦不烦,换回它原来的驱动板就可以,怕它高压板用的是低电平开启的,测了一下,跟普通的是一样高电平,那还有是哪里的问题,后来接上ADJ也还是不行。

真是气死人,心里堵啊,你说灯管那个多方面,比如灯管质量,以及很多可以解释。换驱动板这个简直没法解释,只有3根线(5V,地,开关),不会错吧,始终就是闪一下就灭了,请不要怀疑高压板的问题,换回它原来的驱动板就可以。而它原来的驱动板同高压板连接的也是这几根线。晕啊,,,,,
无语啊,今天搞得这么晚,这是什么事啊,真TMD悲催啊。

各位同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任何再简单的事,都有可能让我们堵的那一天,这是我今天最深的体会。

网友(点评):
屏线有问题直接飞线就得了,干吗换驱动呢

网友:
线位是不是没有对应接好啊,或者你换的是一块坏板,

网友:
有同感,有时候就是可郁闷。越心烦越出稀奇问题。放下歇一下,静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有多块这种电源一体板的,第二个实例中,驱动板也换过了。其实,我感觉不是技术上面的事情,只是写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快崩溃的心情。

网友:
楼主看起来心情不太好,也可能客户着急催得紧所以焦急修起来心里乱,还是建议楼主冷静一下好好理一下维修思路看看那里出问题了再动手重新开始修吧,别太急了。

网友:
修显示器我已经陪了两个屏了,一个是换灯管不小心压脆了屏。一个是修高压条,修好了测试了20分钟左右,断掉电源,这是都是完全正常的。第二天一开机,居然有几条亮线,没办法陪个屏。到现在还没换过高压班,电源板或者是驱动板。感觉那些好修,还没遇到过一次修不好的

网友:
休息一下再做吧

网友:
没换过还好,关键我是修了几年了,换了N个灯管,N个驱动板,N个高压板,出现上面的事情才叫郁闷。
现在刚学主板,如果主板上遇到难题,这是很正常的,我一点都不郁闷。最怕的是自己最拿手,最有自信的出现状态才郁闷啊。

网友:
你们换灯管是把屏拆了换还是把那铁壳子抽出来换!

网友:
灯管是几灯的,如果是四灯的,建议直接改双灯就行了,原厂的灯换一根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是啊  这种问题最叫人郁闷了  我也遇见过  在外部是好的 装上就不亮了  反反复复好几次 哎。。。。。。

网友:
你好楼主,我也是碰到了和你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两天了,情况是这样的,几天前接收了一台奇美19”宽屏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显示2秒左右黑屏,打开以后检查高压板正常并且可以点亮外接灯管于是检查灯管发现一个已坏,于是开屏换灯管。由于此机顾客已使用多年其余灯管已经严重发黑为了使灯管统一于是换了4根新灯管。而且在灯管接头处都加了绝缘热缩管,灯管换完之后接在原机的电路板上开机正常。但装好显示屏以后通电开机出现和你遇到的一样情况,就是开机2秒左右黑屏。我开始怀疑是灯管是不是没有装好,或者是灯管工作不统一,于是二次开屏检查并且再次更换灯管,在更换的时候每一只都进行通电检测。但在装好之后再次出现同样的情况,这次我用通用高压板进行检查发现能正常点亮,但就是接在原机电路上就出现故障,原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而且带外接灯管一切正常。本人也是修理电脑设备多年但这个问题还是头一次遇到,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有好经验可否不吝赐教。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交流。我QQ401920620(加好友请注明 讯维网)

网友:
加一高压板就行了,我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
回12楼,问题还没搞定,不过,我不会放弃,准备今天一定要搞定它。不然,心里不好受。拆装10次不行,我就装20次,就当练手,反正跟它干上了。

网友:
楼主别急,个别屏对灯管的要求是非常的变态的。只有用原装的灯管,他才认。比如HP,LG都经常这样变态的,这个问题主要还在于我们灯管的焊接技术 不过关,灯管改装一定要注意尽量做到跟原厂一致。

网友:
今天铁了心要把它搞定,将昨天换上的灯架拆下来,接在板子上试机6小时均正常。这时可以肯定灯管,高压板没有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装进去就不行,这里就只有一种可能,灯管线了,立即换掉所有灯管线(从二手的19宽屏的灯管线),上机测试,试了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中午收了一个LG 19宽屏的LCD,30元收的,白屏。拆机测试,发现保险被前人换过,又坏了。我测了附近的几个贴片电容,发现有一个电容短路,换掉该电容,保险,上机一切正常。这个赚到了。
总之,全亏今天状态好啊,心情也格外好哦。

网友:
明天我也换一套灯管线试试,如果是这个问题看来也是一个新问题,同时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的灯管不是灯管线的问题,是灯管极性接错了,我按要求接好以后一切正常了,我发了一个帖子是有关灯管极性问题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顶一下,都是好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