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60代换1203p60;LD7552BS代换LD7552DPS。令人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1:明基G2000WD
故障:雷击   不开机
拆出电源板测试,无任何电压输出,心说雷击的问题好修。保险丝,桥堆,开关管经测试无问题,电源IC是1203p60 。用1200P40代换,还是无输出,后来用1200P60代换电压全出来了,但是问题来了,上机测试,电源灯一闪一闪,几秒钟后熄灭,再也开不起来了。拆出来单独测试电源板电压也正常。
2:什么牌子忘记了,
故障:雷击  不开机
故障现像同上,LD7552DPS用LD7552BS(四角电容改成100K电阻)代换后,可以开机,但是灯管一闪一闪,开关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

希望高手们帮兄弟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查一下那个开关管的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我有两块电源板芯片是ob2269,维修后空载电压正常,联机后电压一跳一跳的,至今未解决。

网友:
高手,请帮助一下兄弟啊

网友:
难道各位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雷打的,不光电源IC,光偶也是重点检查对像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7552B代换7552D把4脚换成了100K阻。开机也是一闪一闪的。搞起恼火得很

网友(2011-10-15):
今天用1200p60代1203p60,明基19正屏的,正常显示。不过,电压有点怪。16v 7v 3.3v.431的各角电压1.2v.2.5v,正常!楼主明基那台应该灯管或者高压还有问题!这种很垃圾!